楼主(2015-06-24):
1、模拟量信号:4~20mA,数值范围:6400~32000,压力量程0~0.5Mpa,如数值为12800得到的压力值是多少?
2、模拟量信号:0~5V,数值范围0~32000,压力量程0~0.5Mpa,如数值为12800得到的压力值是多少?
求指导,谢谢

网友A:
=200Kpa
4~20mA  4mA就是0A。
斜率就是0~32000對應0~0.5Mpa=15.625倍。
線路長的話建議不要用0~5v

网友B:
1 是0.125兆帕
6400对应0;32000对应0.5,计算出斜率就行了。如果你测量这个的输入电流,应该是8毫安。

2 是0.2兆帕
0对应0;32000对应0.5,也是计算出斜率。

网友C:
第二部分:物理量(工程量)和数字量的转换计算
Ø 物理量(工程量)——现场测量的对象,如温度、压力、流量、重量、长度、角度等,由各种传感器测量,如温度50度,压力10Mpa,流量20升等。
Ø 标准电信号——传感器或者变送器输出的是标准的电信号,比如0-10V4-20mA
Ø PLC数字量——各种模拟量经过PLCAD电路转换后,会生成一个数值,供用户编程使用,如13909790054792等等
AD/DA转换的万能公式
已知:
物理量量程范围 A最小 ~ A最大(如温度传感器—10°~ 80°,压力0~1.6Mpa
电信号量程范围E最小 ~ E最大(如4~20mA0~10V
数字量量程范围D最小 ~ D最大(如0~655350 ~ 32767

若任意一点的物理量为Ax,电信号为Ex,数字量为Dx
则,对应关系表如下所示:
物理量A最小
~
电信号E最小
~
数字量D最小
任意点Ax
~
任意点Ex
~
任意点Dx
物理量A最大
~
电信号E最大
~
数字量D最大
PLCAD转换电路是一个线性转换,因此,物理量A(最大—最小)数字量D(最大—最小)是一个固定比率(线性斜率),我们把任意点的物理量和数字量的值代入最大位置或者最小位置,得到一个万能公式

注:公式中的计算,应该是同类型相减,如物理量减物理量,数字量减数字量,而各个位置是最小对应最小,最大对应最大。

公式中,物理量A最大最小、数字量D最大最小都是已知值,我们要计算的是物理量Ax、数字量DX,下面举例说明。

模拟量量程转换计算的文档说明,下载地址见附件: PLC模拟量量程转换梯形图说明.pdf (598 K) 下载次数:333
国产矩形PLC!

网友D:
3楼详细啊

网友E:
三楼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