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第一次用台达的伺服,出现了以下两个问题,望大侠指教指教哦

   驱动器:ASDAB2(400W)
     马达:ECMAC20604RS
     位置控制模式

问题一:每次回原点后,执行第一次目标位置,看起来有点冲,但是到到第二次,第三次,。。。。执行目标位置就好了,感觉很平稳。
         增益调整了好多次,还是这样。
问题二:位置会整体偏移。第一次从原点到目标位置100MM,OK.,第二次也是100MM,距离每次都是对的,但是会整体往原点的反向偏移。
         运动第一次驱动器面板上面原点386,目标位置是34
                运动第二次驱动器面板上面原点387,目标位置是33
                运动第三次驱动器面板上面原点388,目标位置是32.

   还请指教一下哦。

网友A:
这个跟你程序有关系把

楼主:
  原因已经查明了,一根线的干扰所致~~~

网友B:
楼主可否公布下,是什么线导致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