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台达伺服CN1

楼主(2015-06-24):
本人新手学习的是三菱伺服最近接触台达伺服,看了使用说明后感觉跟三菱的每个引脚意思不一样,比如三菱的PP在台达表示是PULSE,那其他端口就搞不太懂,求大虾们帮忙翻译翻译。在线等。定有酬谢

楼主:
主要是ADD OPC PP SG NP CR P15R OP SD几个端口在台达B2系列里的表述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台達有兩個輸入口,一個是差動式5V的支援100K以上的。一個是開路式的24V支援100K以下的。這兩個不要接錯或燒掉的。

网友A:
三菱FX PLC不支援差動式,永宏PLC 20MN 支援差動式,他的輸出有Y0+,Y0-:Y1+,Y1-。
開路式24V接法:17 VDD+ 腳位接35腳位37腳位接PLC Y0, 41腳位接PLC Y1 ,14COM腳位接PLC Y0,Y1的COM腳位。
我其实想知道三菱FX2N-1PG与台达B2伺服的接线图,脉冲与方向。只用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