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思路

楼主(2015-06-24):
温度到300停止加热,温度降到260再加热,,帮忙给点思路.一个加热管.用PLC编,并用软件中PID模块,TWIDO

网友A:
很容易做,用PID就可以了,通过比较确定启动PID指令。。不知道施耐德PID好用不

网友B:
果断温控器 最简单了 plc 也可以不用

网友C:
你不是已经说出来思路了吗,帅哥!

网友D:
这么宽的温度控制范围,用PID方式效果反而不好,我建议你用开关方式更好。要是为了学习另当别论。如果你不急我出差后可以给你编一个。

网友E:
温控,上下限报警输出进行控制,,,这是最简单方案,但会存在热过冲现象

网友F:
我见过几个用PLC控制的,在触摸屏上看温度显示,看起来高大,可是不好用,经常出现温度误差,找我修了几次,修了就好,就是今天坏这一路,明天坏那一路,我烦了,改出温控器的,还便宜,控制效果很好的

网友G:
温控范围那么大,我觉得使用开关信号好点,

网友H:
2楼和6楼,正解。这样的温控,使用plc,简直有辱plc

网友I:
直接用温控器就解决啦!!!简单、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