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的PID向导编程,求助!!!

楼主(2015-06-24):
用s7-200的PID向导编程。
使用的是EM231模拟量扩张模块。
现在是使用一个PH检测仪给PLC输入模拟信号,该模拟信号为4-20毫安的电流,通过PID向导编程
1、请问“给定范围的底限/高限”是否为4/20???
2、编程出来后,调用子程序时,Setpoint(给定参数值的入口)该填写变量地址,还是直接输入设定值常数???
3、输出控制是数字量的,当电流小于12毫安时候,不输出。
大于等于12毫安时候,输出控制阀门工作(阀门为开关量),这个要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PID控制吧!!!不知道楼主用PID干嘛,北京地区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您做电气自控的服务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B: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88888

网友C(2015-08-14):
这不就是简单的模拟量编程吗 大于等于12毫安 你就用比较指令啊

网友D:
用比较指令即可 用不到PID ,如果是调节温度的话,开关量输出是可以用的。固态继电器启动加热器,但是这种也不叫PID 叫什么区间什么什么的。之前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