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E96SS电表咨询,给跪下了

楼主(2015-06-24):
ME96SS电表,电能一直显示为0,右下角的小黑点不显示,就是没有计量。
是不是坏了,手册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打三菱的电话也不知道
售后真是不行啊

网友A:
電壓 電流數據正確嗎?若是不正確看一下CT與PT的指數正確嗎?以上都對再確認一下CT與PT的相序正確嗎?如P1.P2.P3對應C1.C2.C3不能把P1的CT接到C3去。還有CT的負載側的信號不可以接到電源側(C1+,與C1-不可對調),若這裡接錯了電能不正確或是不走。若以上都對那就是電表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