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MCGS的出现CESVR.EXE错误怎么办啊?

楼主(2015-06-24):
如图,应该怎么办?

网友A:
重新安装一遍软件。或者换个版本看看。

楼主:
这个是触摸屏故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触摸屏故障啊
MCGS的触摸屏是WINCE的系统,支持系统的版本更新的。直接用电脑上的MCGSE操作下载就行了。

楼主:
就是不行啊,出现这个情况后就不能连接了

网友A:
如果能正常启动WINCE,就好解决,否则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