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西门子S7 300 的PLC问题

楼主(2015-06-24):
西门子S7 300 的PLC问题我第一次接触西门子的PLC还分不出那个是输入那个是输出点,请大家点化一下我这笨蛋。

网友A:
新手,建议多看看对应的手册等,网络免费分享的很多的,官网也免费的。本站右上角的资料下载区也有。
勿妄自菲薄,多数知识都是通过学习掌握的。
[attachment=136674]
[attachment=136675]
谢谢你,我昨天上网查了很久,还分不出它是什么符号是输出,什么符号是输入,只这个办法了,这么长时间我只会三菱的FX2N这种小型PLC。谢谢你

楼主:
还没搞明白,我看了S7-300PLC安装和调试手册都不懂,所以顶起来

网友B:
如果有条件,跟实物对照,另外就是做一些实验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C:
I是输入,Q是输出。例如6ES7 321是300系列开关量输入模块,第一个数字:2代表200系列,3代表300系列,4代表400系列;第二个数字2代表是开关量模块,3代表模拟量模块;第三个数字1代表输入,2代表输出,3代表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