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有点难度 不喜勿进

楼主(2015-06-24):
请问三菱的plc计时器 T0被终止计时之后 T1怎么能接着T0继续计时呢 就好像是中途转移计时
你好

网友A:
LD M8000 OUT T0 K50
LD T0 MOVP T0 T1
OUT T1 K500

网友A:
LD M8000 OUT T0 K50
LD T0 MOVP T0 T1
OUT T1 K500
下载积分:+1(镖局师爷) 你好 这程序好像不行&nb ..

网友B:
这样写达不到要求吧

网友C:
T0 T1 同時計時就好

网友D:
是啊,为啥不同时计时呢?

楼主:
是因为工艺要求 没办法
你好

网友E:
用一个计时器,比较输出!!!!!!!!!!!!!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F:
为啥不同时输出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LD X0
OUT T0 K50
LD T0
MOV T0 D0
AND= D0 K50
OUT T1 K100
END

网友H:
T0终止计时是什么意思?T0,T1的计时值怎么指定的?

网友I:
用T0觸發T1 ?

网友J:
奇葩问题!!呵呵

网友K:
我感觉楼主的意思是中断计时 [attachment=137119]

网友L:
T1加上T0然后去和设定做比较也可以

网友L:
LD M8000
OUT T0 K50
LDP T0
MOV T0 T1
LD M8000
OUT T1 K500

网友M(2015-07-26):
ld t0 set t1

网友N:
不知道是不是要这个效果
下载积分:+1(镖局师爷) 热心助人!

网友O:
理解错误!

网友P:
LD X0
OUT T0 K50
LD T0
OUT T1 K50

网友Q:
9楼理解错了吧?LZ的意思是比如T0记到20接着T1从20开始记?

网友R:
這樣如何
M1自行 RESET

网友S:
同时计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