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5):
(无正文)

网友A:
10个程序调用就可以了,不麻烦

网友B:
楼上的指点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C:
编10个子程序,对应10种显示功能。另编一空子程序,直接返回。
主程序中设D0-D9,内存放0-10数字。启动后循环读取D0-D9,读到0就调用空子程序,读到1-10就调用对应子程序。
如果会用变址、指针,子程序,应该不难。

网友D:
1.將10段程式分別以 D1~D10代表
2.按鈕 M1~M10 啟動先後 ,代表10段程式啟動先後。

SM402
--||--------------------------------[MOV  K1 D0]

M1
--|^|------[ <  D1  K0]---------[MOV  D0 D1]
                                     ----[INC  D0]

M2
--|^|------[ <  D2  K0]---------[MOV  D0 D2]
                                     ----[INC  D0]
     .
     .
     .
     .
M10
--|^|------[ <  D10  K0]---------[MOV  D0 D10]
                                     -----[INC  D0]

3.10段程式啟動先後 1~10 已存入 D1~D10中。
4.比較 D1~D10 看哪一個最小,就執行哪一個。
  Q 系列可用 MIN 指令
  FX 就要自己寫
5.1段程式執行完畢,就傳入一個值,如 [MOV  K100 D1],改變D1値成為最大値。
  因為一直在比較中,就會執行當前最小値。依此類推,直到最小値為K100時結束。
  並將所有值復歸,等待下一次執行。

楼主:
谢谢你们奉献,受教了
tyjksd3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