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5):
     如题,老设备PLC输出点坏了,想修改一下PLC输出点,不知道PLC对应的编程软件,大神们有软件吗?共享一个链接,谢谢! [attachment=136668]

网友A:
独自漂泊

网友B:
几年前用过这个软件,
附件: KGLWIN3.62(CHS)050106.part1.rar (2048 K) 下载次数:30
附件: KGLWIN3.62(CHS)050106.part2.rar (2048 K) 下载次数:16
附件: KGLWIN3.62(CHS)050106.part3.rar (2048 K) 下载次数:24
附件: KGLWIN3.62(CHS)050106.part4.rar (439 K) 下载次数:16
  • 下载积分:+2(tom541100) 热心助人!

楼主:
    无法连接PLC [attachment=136685] ,联机按钮都是灰色的,COM端也设置好了

网友C:
    点击新建一个空白文件,然后选择K120系列,然后就可以上传程序!祝你成功!!

    美丽人生

网友D:
    要做一根数据线2-3。。3-2。。5-5

楼主:
    [attachment=136747]    连不上

楼主:
    我现在要下载机子里面的程序,软件界面联机按钮是灰色的

楼主:
    这个LG的PLC又是哪个系列的?没接触高丽棒子的东西,请不吝赐教,谢谢!  [attachment=136748]

楼主:
    软件跟三菱  OMRON的相差好远,没有通讯测试功能,没有通讯设置选项  只有一个COM选择       ,用的线是力特USB2.0-RS232,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软件跟三菱  OMRON的相差好远,没有通讯测试功能,没有通讯设置选项  只有一个COM选择       ,用的线是力特USB2.0-RS232,应该可以吧?

    可以,用得的好少.数据线自己做一根,好像两边用母头,然后连力特数据线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跟三菱  OMRON的相差好远,没有通讯测试功能,没有通讯设置选项  只有一个COM选择       ,用的线是力特USB2.0-RS232,应该可以吧?

    隐约记得 COM口号只能识别COM6以下的。

网友F:
GM系列的。韩国进口的,无锡工厂只生产MASTER-K系列的,软件可以在网上找到

网友G(2016-06-05):
plc链接了,却没有上传的图标

网友C:
先新建项目,选择同型号的PLC,然后再看看上载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H:
lg的软件着实不好用,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编程的人选用这个PLC。难道还有更高级好用的软件网上下载不到

网友F:
韩设备使用LG PLC的很多,国内也多在无锡 山东这边使用。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G:
绕过了密码,连接上了PLC,怎么没有显示梯形图。而且还没有上传的图标。谁告知一下!1

网友I:
需要点PLC=〉软件菜单

网友J:
没有用过,学习了

网友K:
数据线不要弄错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lg的软件着实不好用,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编程的人选用这个PLC。难道还有更高级好用的软件网上下载不到

对于LG,国内一般用k系列的,欧美一般用G系列的。软件及编程方式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