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输出4-20mA信号 PLC怎样计算10分钟的液量?

楼主(2015-06-25):
流量计输出4-20mA信号,(不像脉冲信号可以计数,脉冲总数量就是液量) PLC怎样计算10分钟的液量?或者有案例程序。

楼主:
1.通过4-20mA输入,可以计算出 设备的瞬时流量。
2.将这个瞬时流量,进行细分,假设瞬时流量是A 立方/小时。A/3600 就是每秒的瞬时流量了
3.编写每秒钟累计的n=N+a/3600的程序,就是累计流量了。
不知此方法可行否,精度如何?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我们累计量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我也试试

网友C:
具体点程序怎么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具体点程序怎么写?
不是已经给你说了思路了吗,你给不会是让人不具体程序都写出来吧

网友C:
新人学习,高手最好把程序写写分享分享

网友E:
这样的不准,用有脉冲输出的要准点

网友F:
找那种带485通讯的电磁流量计,写个通讯程序,就可以把流量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