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电位器控制同一个变频器方法?

楼主(2015-06-25):
求助两个电位器控制同一个变频器方法?要求1号电位器控制时2号电位器失效,2号电位器控制时1号失效 两方互不影响确保单独工作

网友A:
電位器的輸出端接一個A B接點互鎖即可。

网友B:
加个开关了

网友C:
简单一点电位器加装一个双联开关,要用哪个先按双联开关。不知道有没有双支持双面板的变频器。

网友D:
没见过这样的电位器

网友E:
两个电位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开关,通过中间继电器切换两个电位器投入工作;

网友F:
用编码器代电位器,选 带DA plc.

楼主:
谢谢大家!我想到的与5楼说的一样 准备试试

网友A:
[attachment=136730] 如圖所示,別複雜化了。

网友G:
电位器切换时频率会抖动!!!

网友H:
其他要求呢?双联电位器。

网友I:
要求不停機切換???

网友E:
具体要求是什么,看看变频器双模拟量叠加输入行不行

网友J:
切换开关!!!在设定多少秒慢加减速到设定频率!就 可以 了

网友K:
用按钮或者脉冲电位器来输入得了。

网友L:
8楼方法可行

网友M:
学习了,电子控制。

网友N:
8楼方法好用

网友O:
8楼最简单,实用,用继电器的话,继电器运行发热可能影响阻值

网友P:
支持8楼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Q:
还有个问题要考虑下,就是两个电位器的位置同步问题,不然贸然切换的话会引起变频器输出大幅度的变化!

网友R:
三菱变频器可以用遥控指令

网友S:
好好看一看变频器说明书,用端子设定加减速度用按钮异地控制都可以实现,用开关在运行状态下转换不合适。

网友T(2015-08-26):
没有关系的,在松下万宝的时候。一部分设备用三个继电器转换。一个起弧电压,一个焊接电压,一个收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