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5):
台达触摸屏怎么把状态灯在off的时候隐藏,on时才显现

网友A:
不可见位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36682]

谢谢,但是怎么作用在同一个原件上呢

网友C:
台达的 没有用过 欧姆龙的 比较熟悉  不好意思帮不上 只能帮顶了

网友B:
不可见位元可以是 plc 上软位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见位元可以是 plc 上软位元件啊

比如说,我触摸屏上的指示灯设定PLC(M1),我只想在PLC(M1)on时,触摸屏的指示灯可见,在M1 off时,指示灯不可见,试了不可见位元后,OFF时可见,on时不可见,是不是要反逻辑操作

网友B:
再给个栗子
附件: HMI.zip (8 K) 下载次数: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