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2U-2416MR-XP,COM2口能否用RS指令通信?

楼主(2015-06-25):
汇川H2U-2416MR-XP,COM2口能否用RS指令通信?我用了COM1通信是用的19200的波特率用RS指令通信.可COM2要用9600的波特率用RS指令通信?可COM2通信不行,COM1可以,请大神们指导一下!有用到过C0M1,COM2RS指令通信的给点建议,谢谢!大神们都沉默神马都是浮云!已搞定谢谢兄弟的回答!

网友A:
可以啊 直接系统参数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最方便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楼主:
可我要用RS指令发与读一个PLB板的数据,公司要用昆仑通态与汇川H2U-2416MR-XP,PLC做一个自动测试架,需用到二个COM口,读写数据,用的是RS-485通信、主从结构、异步半双工、Baud Rate:19200 Baud Rate:9600 两个波特率,COM1用不着9200波特率RS指令通信 已搞定,COM2用9600 波特率RS指令通信还在想,请教各位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