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们指点

楼主(2015-06-25):
在高速输送的皮带机上进行物体视觉系统检测,让通过的皮带机上的物体通过视觉系统进行检测合格与不合格,
当检测的结果为不合格时,视觉系统就会输出一个信号给PLC让PLC输出剔除电磁阀可以在任意位置都能准确的把不合格品剔除掉。
我想用西门子的 PLC做个这样的系统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怎么构思。有类似的程序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话说高速输送带上进行视觉监测 话说稳定性很可能有大问题 要是能把这个监测稳定性问题解决了 其他的很简单

网友B:
基恩士好像有类似的产品,但没有使用过,之前他们工程师到我公司来演示过。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确认这个传感器的相应速度与皮带机的速度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只能牺牲皮带机的速度为前提,这个需要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C: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有人建议用填表指令,不知该怎么做,高手帮忙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