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24MT-CM PLC 无法运行

楼主(2015-06-25):
设备运转好好的突然没动作了,PLC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其余全都不亮,自带24V都有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RUN开关被拨下去了?
运行开关在RUN位置

网友B:
可能程序发生运算错误,关电重启。
重启还是一样

网友C:
plc有兩組電源一組是24V,一組是5V,24VU有電還是不行的,CPU電源是5V的,CPU沒壞的話,5V那組電源修好問題就解決了。
谢谢 按楼主的说法可能是电源问题了,分解后电源板有24V电压5V只有3.7V

网友D:
重启也这样吗。
是的

网友E:
没有运行 plc 内部设置了停止运行 运行开关在停止侧

网友F:
是不是24v短路
都正常
我想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