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控制VFD-E两个变频器,控制启停和写入频率

楼主(2015-06-25):
为什么我这只能写入一个一个频率,采用MODEBUS协议

网友A:
直接用PLC-LINK简单一些,个人认为你循环发送指令那里有点问题,你把程序改成每200MS发送一次试试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台达编程101例里面的例子编程。官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C:
逻辑控制把握好,还有485通讯是单项通道,读写不能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