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钢瓦复合板定长裁切求指教

楼主(2015-06-25):
有做过的朋友指教下,因为没有调试的条件。有些问题有点模糊。行走脉冲数跳至设定脉冲数裁切,气缸下压到板需要一段时间。是要减去这段时间的脉冲数。就是不知这段时间多长,脉冲多少?如何计算?请各位指点,有例程最好。多谢。

网友A:
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的,一般是脈衝數到了暫停等裁剪氣扛下壓完成,回復到一定的高度時再繼續下一個行程計數,問題來了,如果是定長的應該沒什麼問題,如果是每一片都要加長一個數據,碰到小數點PLC對小數的處理可取整數或者四捨五入,那麼,越來誤差就越大,程式還得做修正補償。
有的人認為停下剪裁效率不高,要求邊走邊剪裁,於是發展出"飛剪"就是裁刀與工件的速度同步,剪下時才不會擠壓到工件,至於要做到準確與否,要有一定時間的經驗與調試。

网友B:
不要轻易更改送料速度 做个提前量
把切完之后的值保存到寄存器查看一下与所设定值的误差
就很容易调了
当然你要误差小 速度只能放慢些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是行走时裁切的,还有行走速度可以调的。

网友C:
彩钢瓦复合板我修过几次,都是停止送料后再切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指点。我的是和楼上这位朋友差不多的。编码器计长度,行走中裁切,不停机。不知精确度达到多少?
海纳百川

网友D:
编码器理论上能控制在0.1mm,但是实际中机械的精度达不到要求;在速度快慢时要保持这个长度;在同步上的要求比较高;
下载积分:+1(1120795098) 真诚感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E:
行走中到位就切,精度我估计在3-5毫米,还有不同的速度,必须有补尝误差的程序才行,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网友F:
边走边裁剪的,裁剪完不是回到原来点等待下次裁剪呀?
真诚感谢!

网友G:
“行走脉冲数跳至设定脉冲数裁切,气缸下压到板”。这个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气缸下压到板这段时间(1到2秒左右)是停机的,压紧后飞刀开始切割,切割的同时彩钢瓦成型主马达启动,边成型边切割,气缸与飞刀装在同一个底座上,这个底座是可以随彩钢瓦同步移动的,即这个底座是靠未切割的彩钢瓦推着前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专业做伺服追剪,有需要可以电联 13625284816
彩钢瓦对尺寸精度要求比较低,你就别浪费了。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就是这个提前量怎么来设,我是测的气缸下压时间时的脉冲数。设定脉冲数再减去它。这样是不准的。请指教。

网友I:
不用去补偿什么,从发出批令到切完第次时间基本一样。又不是什么对精度要求非常高的东西。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真诚感谢!

楼主:
多谢楼上这位朋友的关注。行走是可以调速的。行走速度快慢裁切长度会有影响的(个人感觉),比如60hz和10hz。麻烦能说详细的吗?有劳各位了。

网友J:
和下压的距离!速度有关!要算计的

网友K:
做一个俩档速度程序,待剪板长度与实际需要长度相差1米(任意长度)减速,到达长度停机下压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