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步科的触摸屏ET100与MT4532T 在使用和质量上那一款可靠?

楼主(2015-06-25):
请教各位 步科的触摸屏ET100与MT4532T 在使用和质量上那一款可靠? MT4532T以前没使用过不知道可靠吗?ET100我在网上买过几台,出现过触摸定位不准画面切换延时的情况,不知道MT4532T会不会好一点,再就是MT4000系列的那款屏性能好点,当然价格低一点的最好。。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 国产屏、plc说实话软件真心做的不错,像维纶、信捷、步科
2 质量嘛,靠运气了,同型号不同型号都一样,没谁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