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LINK问题

楼主(2015-06-26):
一台Q系列的与多台FX2N的PLC通过CC—LINK链接,可以通信,我想通过Q系列向FX2N的PLC进行程序下载?如何才能实现?谢谢!

网友A:
只能写入数据,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的吗?

网友B:
FX2N不支持CC-LINK下载程序,只有3U,5U支持

网友B:
FX2N都过时了,就不要用了,而且价钱可能比3U还贵

楼主:
谢谢大家,因为2N是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