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过载时电流有没有变化

楼主(2015-06-26):
步进马达过载时电流有没有变化 能不能检测他的电流

网友A:
一般步进驱动器过载会报警,好多驱动器过载都有报警输出功能;驱动动器自身会检测电流;但是另外加检测电流这种做法非常少;

网友A:
如果你要通过这个方法去检测相关机构是否动作,只要在轴上加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流肯定有变化。但是检测恐怕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