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上载硬件

楼主(2015-06-26):
无法上载硬件可以下载也可以监控网络没有问题PG/PC使用的ISO以及TCP/IP都试了同样无法下载,上载时可以浏览到硬件的地址IP地址跟MAX地址

网友A:
信息太少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接口 不过不管什么接口 在SET PG/PC INTERFACE里都有个测试功能 能读到PLC才能说通信没问题
如果你是用TCP/IP那可以设置 网卡.TCP/IP 然后ping下你的IP地址 看看能通不 前提是你自己电脑网卡的网段得和你PLC的网段一致

网友B:
信息上说是无法建立到目标模块的连接,你如何看到站内模块信息?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真诚感谢!

楼主:
上载时343可以上载443就会报出上边的信息,下边的三张图片分别是上载300成功的,及搜索的PLC站号及网络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