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谁可以给我一份FX-2N 1PG 中文使用手册和1PG的视频教程,FX-1PG与 FX2N-1PG 有什么区别,我刚刚学,糊涂了,哪位高人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FX_PG现在基本都不用了  这个自己可以到工控网站下载

楼主:
比如我用3U的要控制4轴,那应该还是要一个1PG的吧,工控网站没有?

网友B:
刚好有一份
附件: FX2N-1PG_FX-1PG.pdf (3931 K) 下载次数:144
  • 下载积分:+1(yexiong) 感谢分享!

网友C:
    1PG使用手册你应该有了,这样我发个1PG的教学视频给你吧。如果控制四轴的话,还是QD75好些,程序 比较简单。    视频太大了,不好传。。。。。。。。传个1PG的参数设置表给你吧,改下后缀就可以了,如果还需要视频,到时候QQ传给你吧。
    附件: 1PG参数画面.pdf (10 K) 下载次数:5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PG使用手册你应该有了,这样我发个1PG的教学视频给你吧。如果控制四轴的话,还是QD75好些,程序 比较简单。    视频太大了,不好传。。。。。。。。传个1PG的参数设置表给你吧,改下后缀就可以了,如果还需要视频,到时候QQ传给你吧。

    请教一下你说要改后缀名是什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