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一台三菱MR-JE2KW的伺服用FX2N-1PG控制,现在1PG有发脉冲过去,并且驱动器上也有显示收到,但马达就是不转,在驱动器上用面板操作又可以动,由于第一次玩1PG和三菱的伺服,现在真搞不懂什么原因了。求知道的大师指点下。

网友A:
是位置模式吗

楼主:
是位置模式

网友B:
1PG和三菱本体的接线有点不同,注意看1PG的说明书,注意SRV-ON,EMG,正负极限这几个信号
再就是看看伺服参数的设置,重点是脉冲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G和三菱本体的接线有点不同,注意看1PG的说明书,注意SRV-ON,EMG,正负极限这几个信号
再就是看看伺服参数的设置,重点是脉冲形式

谢谢!这些刚查过,都没问题。

楼主:
现在马达是能够空转起来了,但就是一带上负载就报过电流,负载是通过同步轮带动一台小车在流水线上跑,有知道的大师指点下,调哪个参数可以增加私服的转矩,谢谢!

网友C:
U v w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 v w接错了

接错了转不起来吧

网友D:
选型选小了吧,

网友E:
先看看设备需要大约多少力矩的,如果是选小了,为了节约成本,可以安个减速机

网友F:
把輸出頻率調降試試。
伺服機的齒輪比調多少?

网友G:
问问三菱技术支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輸出頻率調降試試。
伺服機的齒輪比調多少?

我没在现场,那边的人说是齿轮比调的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型选小了吧,

选型是机构选的,现在在改机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问三菱技术支持看看。

三菱技术支持叼得很,让自己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设备需要大约多少力矩的,如果是选小了,为了节约成本,可以安个减速机

现在确认机构有问题,正在改机构。

网友H:
应该是扭矩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扭矩不够

第一次搞三菱伺服,该怎么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