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高手

楼主(2015-06-26):
组态王与欧姆龙plc-CJ1M 通讯不上,输入输出寄存器怎么也关联不上。请教下各位高手该怎么搞啊!

网友A:
你这样问不会有人回答
有心请教的话,起码你要把你的情况晒出来,如:PLC设置、工控电脑设置、工控电脑新建PLC情况、数据词典、。。。。。。
才会有人帮你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