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5-06-26):
组态王与欧姆龙plc-CJ1M 通讯不上,输入、输出寄存器与组态王怎么也关联不上。请教各路高手该怎么搞啊!

网友A:
看看通讯设置吧
,DIP开关设置看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好像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