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川PLC COM2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2015-06-26):
各位大师谁做过汇川PLC COM2串行通信。各位大神谁有汇川PLC COM2串行通信例子!我参考一下,最好是用RS指令写的,急等!大神们是否行行好!本人不胜感激!谢谢!别沉了,给我点指导也是好的!
关键是有二组串行数据要读,我做好了一组用COM1,可COM2没做出来!用RS2指令已搞定谢谢兄弟!

网友A:
汇川其实有个很好用的功能的 modbus 配置表
稍微看看就明白了
填一下表格就ok了
要 rs 干嘛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楼主:
我COM1用RS指令通信已做好可以用,可COM2做了没数据回,没法子公司要做一个自动测试架以前是电脑测试的,可人测试有时没注意把不良品放了,老板要用昆仑通态与PLC做一个测试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