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的帮忙、设备总算运转啦!!!

楼主(2015-06-26):
谢谢大家的帮忙、设备总算运转啦!

楼主:
柜子图传不上来,谢过来帮忙的同行

楼主:
忙拉一年多啦,机械加电器,哥也要去做自己的事啦,

网友A:
恭喜恭喜啊!

楼主:
都有大家的一份力,

楼主:
电柜做小啦、下次加大,辛苦安装的同行啦。

网友B:
恭喜楼主,看上去蛮高端的设备,用了丹佛斯的FC302和FC360,另外四台台达的,可以用丹佛斯的FC51嘛,看上去还统一

楼主:
这两天把360的换成旧的302,302的还是有它的优点、台达的也还稳定、51的以前出现干扰、开启机器就停不下来,最后拉总电才行,现在360都是试用中。

网友B:
FC360和FC302其实差不多,都内置直流电抗器和EMC滤波器,干扰应该不大,要是干扰厉害的话可以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加电抗器啊。FC360就是支持的选件少点,不支持C选件,不做定位、同步控制或闭环矢量控制,用FC301和FC360应该都可以,302价格有点高,FC302不用C选件,只用作单机控制,我觉得有点浪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