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的程序拷贝到tk6070ik无法使用

楼主(2015-06-26):
各位大侠请教:我把威纶TK6070ip的程序考到6070ik里面,界面和窗口都一样,可是与三菱FX1N PLC通讯却不能控制,6070ip可以直接控制PLC Y0.Y1.Y3 等输出,可是6070ik却没有反应。我直接编辑状态切换开关程序和三菱简单程序,6070ik也不能控制Y的输出,求解。6070ik屏坏了吗?

网友A:
用EB8000软件将原来的TK6070ip程序直接转换成TK6070ik程序后再下载到TK6070ik屏内试试吧。

网友B:
你程序转换了吗

网友C:
iH、iK用同一个型号设置,iP不是

网友D:
转换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