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帮忙看下我算的对不对

楼主(2015-06-26):
这是我计算的电子齿轮比的结果,看了书就自己算了。也不知道对错,如果错了,还请大家指教下错误的原因,谢谢

网友A:
这是松下A5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算法,参考一下
[attachment=136759]

网友B:
小弟不才,借用楼主的一亩三分地来提下心中的疑问。这电子齿轮比在我的使用经验里简单地说不就是设定马达每转动一圈所需要的脉冲个数吗,为什么还要用这么一个复杂的公式来算呢?个人觉得,你只要依据设备的外部结构来设定马达转动一圈所需要的脉冲个数,基本上都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C:
2楼兄弟,我的疑问跟你一样???

网友D:
首先用电机编码器的脉冲数8192*减速比4=32768。这就表示需要这么脉冲丝杆转一圈也就是10MM(10000UM)然后用10000/32768就是电子齿轮比了,相约就是625/2048。其实电子齿轮比就是要得到一个整数脉冲对应一个整数的移动单位,这样从理论上消除误差。

楼主:
谢谢四楼说的比较有道理,我觉得我那个算法好像也可以,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和你相差这么大。2.3楼的兄弟们,当你的设备精度达不到所需要的精度时候,就得设置电子齿轮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