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温度程序

楼主(2015-06-27):
请教各位高工,小弟有个事不明白,我手上有个FX2N48MRplc加一个FX2AD和三菱F940GOT触摸屏想通过触摸屏控制温度怎么做?我是个新手。

网友A:
2AD不能直接采温度 打我电话18913176004

网友B:
模拟量用to和form指令直接读取数字量,在2n里写数字量转换温度程序(算法),在屏上直接读取寄存器d就行

网友B:
另外2ad要加温度变送器

楼主:
我弄了一个这个变送器不知道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