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PLC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27):
小弟最近在学习三菱FX系列PLC,使用GX simulator 仿真高速计数器怎么没反应呢???模拟x000产生方波、、、、、、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新手勿喷

网友A:
三菱仿真对高速计数器,模拟量,定位指令等特殊指令等不支持。

楼主:
好的,现在也在怀疑是这个问,但一直没敢确定,谢了啊、、、、、、
另外,三菱PLC输入点用作高速计数时需要在编程软件里设置什么吗???

网友B:
不需要,只需要调用高速计数器号,实际上就指定了外部的硬件接线。
高速计数器的调用不要使用输入点,这个会影响脉冲数值的。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高速计数器的调用不通过输入点,那可以通过内部继电器、定时器等软元器件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请问高速计数器的调用不通过输入点,那可以通过内部继电器、定时器等软元器件吗???

网友B:
ld m8000
out c251 d0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