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我的win8.1中文版系统装不了S7-200 SP9,怎么有的大师说可以装?
安装时出现第一个提示,点忽略安装后每次开启电脑就出现第二个图。
QQ:532904130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转载自ht tp://lxda wn.blog.163.com/blog/static/17362099 0201501194314248/
win8.1系统安装STEP7 Micro/Win V4.0 SP9版本
安装后每次开机都提示Assertion !

Program:pniopcac.exe
File:..\..\..\..\..\com_comps\pcsrt\lib\src\pcsrt_setup.cpp
Line:624

!"SETUP:Query OID_802_3_MULTICAST_LIST"
Abort:debugger gets invoked.
Retry:create a memory dump.
Ignore:continue with program
解决方法:
打开Win8系统的服务项,在电脑中按下键盘中的“Win”+“R”键,打开系统中的运行窗口,在运行窗口中输入“services.msc”,点击“确定”按钮进入服务列表界面。
或者使用第三方软件比如电脑管家或360安全卫士,找到启动项里的服务,将
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 和S7TraceserviceX 两项服务改成手动或禁止就行了。

网友C:
安装顺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载自ht tp://lxda wn.blog.163.com/blog/static/17362099 0201501194314248/
win8.1系统安装STEP7 Micro/Win V4.0 SP9版本
安装后每次开机都提示Assertion !

Program:pniopcac.exe

请教下2楼这样设置对软件有影响吗,能够写程序到PLC吗?
QQ:532904130

网友D(2016-01-19):
按2楼的方法试了,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