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 PLC可以扩展三菱FX2N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5-06-27):
大家好:有个问题要请教大家,三菱FX3U PLC可以扩展三菱FX2N PLC模拟量模块?谢谢!

网友A:
FX2N-32ER FX2N-48ER FX2N-8ER
FX2N-8EX 16EX 8EYR 16EYR 8EYT 16EYT
FX2N-2AD 2DA 4AD 4DA 8AD 4AD-TC 4AD-PT
FX2N-1PG 1HC 2LC 5A
这些模块等等,只要是安装在右侧的,都可以和FX3U连接,部分也可以和FX3G,FX3GA连接

网友B:
三菱的东西向下兼容!一般都是用3u带2n4ad

网友C:
可以的 楼上说的对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