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前輩高手,GX2

楼主(2015-06-27):
求救各位前輩高手!!
近日主機異常,更新後灌裝備份GX2程式,灌裝完成後,RUN機台不會啟動,查修發現,所有R/D參數全空白!!!!?
麻煩各位指點一下是哪裡需要注意?以及對策、處置程序!
感激不盡!

网友A:
R/D参数需要根据工艺从新设置,,你应该把备份程序打开在从PLC读出来覆盖备份程序,,在写进去就没事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参数需要根据工艺从新设置,,你应该把备份程序打开在从PLC读出来覆盖备份程序,,在写进去就没事
謝謝您的指點,但我還是不甚了解,可不可以再詳說或是圖解一下,麻煩您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