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欧姆龙的cx-one怎么一直安装不上啊

楼主(2015-06-27):
安装几次都是显示什么“基于脚本的安装错误”,亲们懂的赶紧过来帮忙看看啊

网友A:
可能是以前装过欧姆龙的软件,在cx-one的光盘上有专门卸载的软件,找找看。

网友B:
先反安装,然后再安装就可以了,要不你用虚拟机试试

网友C:
若曾經安裝過,要系統重新安裝,麻煩軟體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软件和系统不兼容
我之前装CX-4.3也是不行后来没办法换了9.3绿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