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穿越通信问题

楼主(2015-06-27):
系统配置 屏 PRO-FACE GC-4501W , PLC1: 三菱Q02U, PLC2:FX3U。 屏两个串口分别连FX3U的编程口及Q02U的串口。 上机调试时,USB线连接屏,使用Pass Through,想同时监控两PLC状态。 不知为什么,现在只能搜索到FX3U,可以正常监控。但是搜索不到Q02U.。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需要重新设置屏幕的设置才行的,我以前也试过同样的事情,只能监控1个PLC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重新设置屏幕的设置才行的,我以前也试过同样的事情,只能监控1个PLC
谢谢,明天去客户哪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