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 tai 独 立运行的变压器,零线接一起能行吗,符合规范吗

楼主(2015-06-28):
两 tai 独 立运行的变压器,零线接一起能行吗,符合规范吗

网友A:
[attachment=136798] 请看上图你觉得有问题没有

网友B:
零线和配电接地连接一起,然后输送到低压柜。到低压柜的零线一般是独立配接,
独自漂泊

网友C:
可以呀,我厂就是这样的。只要接地电阻低于4就可以啦

网友D:
不符合规范,容易出问题

网友E:
N相即中性線須和地線連接在一起,二次測接線可以的,保護開關使用4P

网友F:
漏电了 就 把 另外一个 也打坏了 @》》》》》。。。。不 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