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8):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个产品总共60片,现在要求做第一片的时候PLC不输出,第二片输出,第三片不输出,第四片输出,依次类推,一直做到第60片,
简单点就是间隔一次动作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写最好啊,间隔2次,3次又怎么写呢,,,,

网友A:
间隔 N,第 M 片:
(M-1)/N ----> 商。。。余数
当余数=0 时 输出。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第一次输出清零,以后的每次输出就用ALT交替指令。

网友C:
使用计数器指令与比较指令很容易解决你的问题
永远年轻

网友D:
       1楼思路好。

网友E:
移位指令

网友F:
用奇偶数不就行了

网友G:
方法有很多种的,只要达到控制要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