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8):
请教高人,为什么y000z0无法输入呢,我看到别人可以输入,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楼主fazhai000于2015-06-28 11:21发表的 为什么y000z0无法输入 :
请教高人,为什么输出y000z0无法输入呢,我看到别人可以输入,请问是什么原因?

买台FX3U或以上机型就可以了。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台FX3U或以上机型就可以了。

Good Luck~

哦,原来是这样,我用的是一块仿三菱的2n系列的工控板,看样子,实现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