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上升沿脉冲怎么用?

楼主(2015-06-28):
我这样使用为什么不对?

网友A:
cp、cj ,cs系列可用

网友B:
输出应该是100.00吧
QQ32135553

网友C:
部分型号使用DIFU

网友D:
你这样用是用肉眼看不到10.00输出的,10.00只接通一个周期

网友E(2021-08-14):
DIFU 是输出 的上升 , 一个周期 变化
@ 是对 bit 的 变量 输入, 上升
UP, 是所有输入的 上升.

网友F:
上升沿快捷键shift + @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