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在线模拟

楼主(2015-06-28):
各位大神,最近用了威纶的一款mt8000的触摸屏,带以太网接口,设置好ip地址后,上传和下载都正常,但是在线模拟总是显示plc无反应,有谁知道怎么用以太网在线模拟吗?

网友A:
你没有搞明白在线模拟的含义,在线模拟是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电脑通过上位机软件代替触摸屏与plc进行通讯。威纶通触摸屏通过以太网接口或串口使用穿透功能也可以与plc在线模拟

网友B:
维纶模拟的时候,不能开酷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