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半天没明白 新手刚学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5-06-28):
[upload=1]
CML指令取反传送,第一条指令D1为什么显示-11呢,而第二条用K1Y0代替D1却是显示5可以理解, 10转化为1010,取反后为0101,应该是5才对么,真想不明白,望高手解答!

楼主:
图片没弄好 [attachment=136814]

网友A:
CML 是按位取反 d0共有16位 把k10转化成16位二进制是0000000000001010取反后是1111111111110101就是-11啦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明白了 我刚用计算器算了下是-11,谢谢了

网友B(2015-11-17):
16位的指令,你用个4位的K1Y0解出来是5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
没弄清楚D1数据寄存器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