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40a 参数正确 接通主机电机立即飞转 AL31报警

楼主(2015-06-29):
三菱mr-j2s-40a 参数正确
接通电脑主机电机立即飞转 AL31报警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了

网友A:
UVW接线错误导致

楼主:
转动x轴,y轴伺服器al51

网友B:
超速了:检查一下脉冲频率,加减速时间
还有可能是编码器出现故障了

楼主:
原因查出来了。我转了一下x轴电机发现y伺服器数学变化,尼玛果然电机线xy轴互换了。我厂电工太蠢了。

楼主:
真没想到,他们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没想到,他们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考验你呵呵

网友D:
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E:
看手册有说明故障及处理方法

网友E:
相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