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9):
公司的涂布机:放卷电机(带编码器)----摆杆(带电位器)---放卷牵引电机(带编码器)---放卷牵引摆杆(带电位器)---涂胶辊电机(带编码器)---涂胶张力检测器---烘道传动电机(带编码器)---冷却辊电机(带编码器)---收卷牵引(带编码器)---收卷摆杆(带电位器)---收卷电机(带编码器)

哪位师傅能用实例程序详细指导涂布机张力控制,特别是摆杆电位器如何调节收、放卷电机。不胜感激!

网友A:
放卷电机(带编码器)----摆杆(带电位器)---
收卷摆杆(带电位器)---收卷电机(带编码器)
以上两组用PID调速实时速度;
其它的单元用P就行,
再确定这几个单元中的主传动...
不难.....全是速度矢量控制模式变频...

楼主:
1楼的师傅:我有涂布机电器原理图和PLC程序,麻烦你帮我看看,我想知道PID调速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PID 调速的表现形式虽然是马达速度的改变。
但是,PID调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调整速度。而是为了调整产线张力。各个张力传感器,也就是你说的电位器,分管各自的段落张力反馈。由分管张力控制的变频器调速实现该段落的张力控制。
我有涂布机电器原理图和PLC程序,你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A:
你发过来看看....如果收放单元是用专用收放卷变频器的话...这台机就有点简单....
我上家公司的涂布机,收卷和放卷用的是安川和汇川的专用变频器,现在的公司的涂布机用的全是汇川MD320系列。我对程序不太明白,请你指导!

楼主:
涂布机电气原理图和程序有过改动,因此有些出入。我是初学者,请您赐教!

网友B:
你是电气初学者 还是   涂布机初学者?这个很重要。
如果仅仅是涂布机初学者,建议你拿工艺流程图好好研究。找对师傅问清工艺,利用自身的电气经验完全可以逆向出来整条产线。当然,想几天就搞明白那不太可能。
如果是电气初学者。那无论你怎么寻求帮助都无济于事。需要一根线头一个螺丝,先逻辑后模拟再来通讯最后领略市面流行套路。。。。扯得有点远。
我是电工,以前自学过三菱PLC编程,刚入门,以前维护一些小型设备。涂布机的电气原理我也清楚,就是对程序不明白,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涂布机电气原理图和程序有过改动,因此有些出入。我是初学者,请您赐教!
粗略看了下....就是和我第一次发的贴思路差不多.....如果用专用收放卷变频汇川MD330,,,,就连PLC也省了....
您能帮我把程序注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