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8micro屏到S7-200PLC问题

楼主(2015-06-29):
AIW0里温度模块读出的数,传给VW172,VW172再传给VW6,然后我在TP178micro屏上设置I/O域直接显示VW6的数,为什么显示的数就是程序里的数,不是实际的呢?比如实际温度是50,读到程序里就成了+500了,我在再屏上显示直接显示500,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vw6里面的值是VW172里面的数据,而VW172里面的值是AIW0里面的值。而温度模块里面的读取值为当前测量实际值*10,即实际温度50,则该通道的测量值为500.
若要在屏里面显示实际值,需要有选择,如2整数加1小数;或程序里面计算转换为实数实际值后再在屏上显示。

楼主:
PLC程序不改的话,屏这边要如何设置呢,我才入手学习弄屏,还请指教,谢谢,下面这个图是我自己做的显示数值的

网友A:
选择99.9,移动小数点1,字符串域长度3.
可以这样试试

楼主:
小数点无法移动呀,点那个小数点选项里没办法点,点了还是0,无法修改

楼主:
可以选小数点了,样式里选的是9999,小数点可以移动一位,怎么通过屏设置PLC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