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的疑惑

楼主(2015-06-29):
同一型号的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电机,使用外部电位器调速。一台变频器电位器使用正常,一年多没有更换。而另一台变频器在工作时频率有时突然降低,一会又恢复正常。查看变频器显示,只显示工作频率,无故障显示。更换电位器后正常工作时间很短(有时候一天更换2个),频率又不正常,变频器并不过载。怀疑电位器接线虚,详细检查后无虚接,请变频器专业人员帮助分析一下是何原因。
永远年轻

网友A:
估计是水土不服!!建议将二台变频器对换一下!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建议改用端子上的:down up 调速,市场上要找一个好电位器很难,

网友C:
有面板调速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换台变频器试下

网友E:
空载试试看

网友F:
我碰到一次差不多的情况,干扰引起,电位器换屏蔽线,重新做了接地好了

网友G:
6F说的有道拟

网友H:
水土不服!!

网友I:
频率直接数字设定 问题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