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9):
图中plc扫描时是先扫描T44到T44+M0.0到m0.0+p+c0呢还是同时扫描T44,T44+M0.0,m0.0+p+c0.
在一个周期内,当T44到当前到定时时,m0.0是当前这个周期通还是到下个周期才通呢?
T44的输出是在当前周期作为m0.0输入还是下个周期才当做mo.o输入

网友A:
1、不会同时扫描,依次从上到下,自左往右扫描。
2、扫描T44触点的时候判断定时是否到,到了,触发T44触点,否则下次扫描T44触点的时候再去判断定时是否到。
3、计数器前的P可以不加。

Good Luck~

网友B:
I0.0接通触发定时器,定时器到预定时间导通触发M0.0,然后通过M0.0的触点触发上升沿,上升沿触发C0。就这样了,这是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不会同时扫描,依次从上到下,自左往右扫描。
2、扫描T44触点的时候判断定时是否到,到了,触发T44触点,否则下次扫描T44触点的时候再去判断定时是否到。
3、计数器前的P可以不加。

Good Luck~

第2条真的是这样?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D:
转成STL你就明白了

网友E:
一楼说的很对
1、不会同时扫描,依次从上到下,自左往右扫描。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F:
最简单的程序了吧

网友G(2015-08-10):
从上到下,自左往右扫描.
条件够,就接通。不够就保留现状,下次扫描继续判断。

网友H:
PLC的扫描是按从左向右从上到下的顺序进行的,在应用当中这个可以忽略,安装原理理解就行了。
于英剑

网友C:
引用楼主1114976716于2015-06-29 10:35发表的 西门子plc一些问题 :
图中plc扫描时是先扫描T44到T44+M0.0到m0.0+p+c0呢还是同时扫描T44,T44+M0.0,m0.0+p+c0.
在一个周期内,当T44到当前到定时时,m0.0是当前这个周期通还是到下个周期才通呢?
T44的输出是在当前周期作为m0.0输入还是下个周期才当做mo.o输入

定时器 异步刷新  T44只要及时到  就是通的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I:
1.扫描顺序就是楼上各位大神分析的
2.在一个周期内,当T44到当前到定时时(I0.0在这段时间内不能断),m0.0是当前这个周期通
3.T44的输出是在当前周期作为m0.0输入
4.M0.0前的上升沿加与不加没什么区别,加上严谨

网友J:
这个程序计数器没什么用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扫描顺序就是楼上各位大神分析的
2.在一个周期内,当T44到当前到定时时(I0.0在这段时间内不能断),m0.0是当前这个周期通
3.T44的输出是在当前周期作为m0.0输入
4.M0.0前的上升沿加与不加没什么区别,加上严谨

不懂严谨在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