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PLC不能跟变频器通信吗

楼主(2015-06-29):
各位师傅们:请问一下,FX1N系列的PLC不能跟变频器进行485通信吗?看了通信手册说FX1N没有这个通信功能。

楼主:
这个是手册上说明的,但是看好多有FX1N与变频器的通信,

网友A:
看 你 会不会写RS指令,无协议通讯

网友B:
可以用RS指令去控制变频
但不能用专用指令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谢谢您,是用RS 指令,对 ..